镀黄铜,紫铜打底还是锌打底?---[请教]

楼主(2007-03-02):
我今天有些六角螺栓拿到电镀厂镀黄铜,电镀厂的师傅问我是用紫铜打底还是锌打底,哪位网友知道镀黄铜的工艺流程和原理吗,紫铜打底和锌打底两种工艺哪种效果比较好一点?谢谢!

网友:

在铁基表面直接镀黄铜附着力差,紫铜打底较好。

楼主:

谢谢2楼的网友的意见,有相关的镀铜的资料吗,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铜底通常是碱铜,焦铜,酸铜,都是红铜(copper),红铜打底是常规做法,但对有些金属,如铝合金,必须镀锌定才能进行其他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