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冲压螺母攻丝用什么设备加工为好?

楼主(2007-03-02):
有一个六角螺母,是用冷轧板冲压的,厚度为3mm,螺纹的规格为M12*1.25细螺纹的,我做了一个夹具用台钻来攻丝,台钻的最大钻孔直径为20mm,攻丝攻到一半时发现丝攻卡住了,台钻没有力一样的,台钻是新买的西菱牌的三相的,冲压后底孔直径是10.6mm,攻丝后两个端面毛刺很大,请教各位网友出现这个问题具体原因是螺纹底孔孔径太小还是台钻的力不够呢,毛刺该如何解决呢?谢谢!是不是用仪表加工会比较好一点呢?

网友:

M12*1.25底孔10.8

网友:

第一,底孔小了,2楼说的是对的,考虑到你用的料太薄,底孔取10.7可能会更好些,最好做试验再确定。
第二,标准件厂加工螺母用的是专用的自动攻丝机,螺母加工时是从下面进,上面出,连续的,不用象普通攻丝时要攻一个退一个。攻丝机用的丝锥是专用的,设计的十分巧妙,它的头部与普通丝锥一样,但后面的杆部就不一样了,杆是一个大弧度的90度弯,杆的直径略小于螺母的底孔。攻丝之前,将已加工好的几十个螺母从丝锥的尾部穿入,一直充满整个杆部,攻丝机主轴上有一个弯管,管的尺寸比穿上螺母的丝锥尺寸略大,正好可以放入这个丝锥,主轴拨动弯管,弯管拨动在管内丝锥的尾部,使得丝锥始终正时针旋转,于是螺母就一个接一个地从下面进,从上面甩出来了。它的效率要比普通攻丝加工高好几倍。浙江生产这种设备的厂家较多。

楼主:

谢谢2楼的网友和黄包车老师的意见,今天我把螺母的底孔用钻头钻了后使底孔直径达到10.9和10.8两种,手动攻丝后发现10.9的螺纹不大好,止规止不住;手动攻丝后10.8底孔的螺纹很好。只是在台钻自动攻丝时还是发现丝锥攻到一半时卡住了,台钻没有力一样的,台钻的转速在290转/分(最低档),台钻规定的最大攻丝直径钢16MM,铸铁20MM,不知道是不是台钻的转速还太高引起的呢,有什么办法降低台钻的转速吗?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查一下;
皮带是否松了,调节压紧轮.
注意润滑,冷却,排屑。

楼主:

今天我用10.8的底孔钻了,倒了角,钻起来端面还有点毛刺,攻丝是可以攻的下去了,只是螺纹不大好,丝攻有点磨损了,想请教大家,丝攻分头攻和二攻,具体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头攻、二攻丝攻有标准件买,相当于粗、精攻。切削力不一样,难切削的零件才分头、二攻。
发生过装配时螺纹拧不进,经查原来工具仓库把这二种丝攻混放在一起了。

网友(2008-11-09):
楼主何不买一个攻丝机,比台钻贵不了多少,比台钻好用多了。质量也好控制。

网友:
我在温州,你说的这个产品完全可以用温州生产的自动攻丝机,又快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