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批量装配工艺---[求助]

楼主(2007-03-02):
本人从事机械加工行业,近来碰到小油缸装配问题(批量),估计按图装配成形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请教各位的是:

在油缸零件清洗,装配及试压中有什么需特别注意的地方?最好有现成的装配工艺,不管是哪类油缸,作个参考先。
谢谢!

网友:

这类产品都要有密封性实验,我们这有油泵油嘴的装配工艺,需要的话周一上班后给你发一下,不知有没有帮助。

网友:

喷油泵装配工艺过程
0.   准  备 准备泵体,并对各零部件进行光饰处理;
10.  清    洗  组装前清洗全部零件;
20.  组  装 部件组装;齿圈组装;齿杆组装;选配出油阀升程;
30.  试  验 柱塞偶件试验:滑动性试验;密封性实验;
40.  试  验 出油阀偶件试验:滑动性试验;气密性实验;
50.  组    装  总成组装;
60.  磨合运转  进行磨合运转试验;
70.  解  体  喷油泵上体分解并用洁净汽油仔细清洗,清洁度符合要求;
80.  试  验  柱塞偶件试验;滑动性试验;密封性实验;(重复30工序)
90.  试  验  出油阀偶件试验;滑动性试验;气密性实验;(重复40工序)
100. 重新组装  重新组装;(重复50工序)
110. 油量调整  油量调整试验,按《柴油机喷油泵上体装配试验验收技术条件》执行;
120. 包装入库  整备、油漆、包装;
130. 检查验收  每套喷油泵均应进行性能检查、按技术条件进行验收。

楼主:

谢谢孤酒兄,你们的零件清洗一般采用的是超声波还是高压水喷淋系统?

网友(2010-09-19):
这类产品都要有密封性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