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爪卡盘更换卡爪都需要在机床上自车吗?---[请教]

楼主(2007-03-03):
普通三爪卡盘更换卡爪都需要在机床上自车吗?为什么

网友:

据我所知的分软硬爪,软爪肯定需要车,为了保证同轴定心。硬爪就不清楚了

网友A:

当更换新的三爪卡盘时,厂家提供的只是卡盘部分,而与车床主轴的连接必须要制作一个法兰盘.会把法兰盘旋入车床主轴后,利用车床自车尺寸配合.是为了保证三爪卡盘与车床导轨的同轴定心等要求.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 换卡爪 不是卡盘

网友:

3楼说得对。

网友:

如果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硬爪是不用车的。一般正规的基本上是没有跳动的。

网友:

三楼说的很具体也很正确。
正规厂家生产的配件也不一定适用于你所要加工的工件。

网友:

一般情况下硬爪不需要自车,通过打表只要同轴度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如果不满足,可以用找正,一般很容易;要是软爪容易加工,直接车一刀方便.

网友(2010-10-06):
也不一定,以前做车工时,经常车硬爪,只不过越到后面越好车(硬爪表面硬,里面软)

网友:
硬爪一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车,也比较难车,在要求同心度高的情况,上软爪车一刀。

网友(2011-07-16):
引用 网友A:
当更换新的三爪卡盘时,厂家提供的只是卡盘部分,而与车床主轴的连接必须要制作一个法兰盘.会把法兰盘旋入车床 ...

这种说法比较详细、正确

网友:
呵呵 换过先卡活试试  能卡正就不用车 实践是硬道理  一般每次装卡 打表都在0.1以内就不用车

网友:
如果不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建议你不要车,如果是有跳动,可以校卡盘,用百分表找正,一般控制在0.03MM以内,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会碰到很多故障,比如卡盘有喇叭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去修复,不过,这样的爪子的硬度就大不如以前了,只能用作软爪或切削量很小的加工场合,

网友:
我认为硬爪是不用车的。。。

网友:
不好车呀,还是自磨吧

网友:
呵呵,好少看到人车,有的只在关端车一个5mm深的位置,方便加工小的圆零件,定位方便,

网友:
如果你买的是烟台的和呼和浩特的卡盘,基本不用车,新的可用直接使用。其他杂牌就难说,比如我厂里新买的宝鸡普车配的是“建民”牌得卡盘(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这个牌子)车好法兰盘装上卡盘后夹持精加工过的棒料,跳的很厉害。无奈之下只好动刀对卡爪光一刀,结果其中一爪车了0.5MM才与其他两爪车平。
车得时候卡爪里面要夹持一棒料,夹持位置在最里面的平面螺纹上,这样车出的爪子才能用,并且能使整个爪面车完不留台阶。否则即使车了也不能用,主要是同轴度不能保证。

网友:
新的三爪是不用车的,三爪夹持有点跳动是正常的,用的久了跳动大了就要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