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设计,控制油缸运动速度---[请教]

楼主(2007-03-03):
请教:

想搞一个伺服系统,控制油缸运动速度,要求在0。4秒内速度由0等加速到1m/s(油缸输出力大约20吨,系统最大流量大约500升/分)。精度要求不高,5%-10%即可。

不知是否可行?

多谢。

网友:

问题不大,工作频率较低,主要是大流量的伺服阀价格较高

网友:

用比例阀就足够了

网友:

用高速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恐怕要失败!1.伺服系统这么大流量很难做到!
              2.你要求的速度和我厂的快切阀差不多,我请教过厂家工程师,这么快的速度,缸必须有很大的内泄量,要单独排一根泄油管,回油管要很粗!内泄大了推力又下降了,所以很矛盾!
两者不可兼顾。所以说很难。
               3.我厂为达到你说的速度,用了2路回油,3套电磁阀同时工作才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