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与阀门连接的螺栓尺寸---[请教]

楼主(2007-03-03):
Pn1.0MPa法兰dn100~600的法兰与阀门连接的螺栓尺寸是多少啊?谢谢大家了~?

希望看到后回帖给我,十分感谢~

- m; y {4 j8 \! r

网友:

dN100法兰孔是直径18 DN150法兰孔是直径23 厚度不超过三十 螺栓长度应是在100MM 其它我也不清楚了 但你可以根据法兰的联接方式 换算出来吗不会也是新手中的新手吧

网友:

是用那个标准的啊 如:GB、 API等

网友:

  这个手册上应该有的,很清楚的,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这个就有答案了

网友:

谢谢 楼上的好心人

网友(2011-03-19):
太感谢了,下载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