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安装成功后,克隆多台机器失败---[求助]

楼主(2007-03-03):
请问各位大虾: 本人在安装Pro/E时, 按照其步骤安装一台机器时, 安装是成功的。 但把安装好的机器克隆到多台机器时, Pro/E 提示安装错误, 然后又分别对各台机器逐一用Crack, 仍然提示错误, 其错误提示如下:

/ C3 o/ I# H c

Warning Message List:

L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urture PROE-Flex3C: -96:

License Server machin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

然后点击OK, 则程序立即退出, 不点OK, 则窗口的所有的命令都无法点击.

! d$ B8 v I5 L, F# }; A

请问各位大虾,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如何解决?  十分感谢!

网友:
Re: Pro/E 安装错误, 如何解决克隆多台机器时Pro/E 提示错误?

因为Pro/E每台机子都有自己的帐户/MAC号,所以安装后是不能克隆的,上面的英文意识就是你的许可证有问题。在装Pro/E首先要打开Crack,用记事本打开ptc。dat然后把SERVER xiaogao PTC_HOSTID=00-14-2A-40-83-F0 7788然后保存运行生成许可证,才能装。如果你把一个装好了,克隆到其他电脑后再用Crack肯定不能用。想一次安装多台电脑用,可以用工作组,但必须是正版的才能。

网友:

PTC HostID 值是由该机器的网卡决定的,网卡不同,该值就不同,所以proe必须有网卡才能安装,没有物理网卡可以使用虚拟网卡。每台使用正版软件的电脑都要购买授权文件。

楼主:

请问第二楼楼主: 为什么先要打开Crack,然后保存运行生成许可证,可以装。而先把一个装好了,克隆到其他电脑后再用Crack就不行了呢, 就是一个先做Crack, 另一个后做Crack的区别呀。如果只能这样的话, 那几十台机器要装到什么时候啊, 谢谢楼主!

网友:

必须得设置虚拟网卡

你可跟下面步骤来安装即可(此虽只是2001i版,但是其它版本安装方法大同小议的)

第一步:启动计算机后,安装proe2001i最好在NT下安装比较稳定,并安装SP3以上,安装NT及proe2001i的硬盘为NTFS格式。如果在win2000下安装的话.请设置虚拟网卡要从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新硬件中进入,在网卡列表中单击添加,然后在出现的网卡列表中选择microsoft进入你就可看到Loopback虚拟网卡,按确定.完成loopback虚拟网卡的安装后,重新启动win2000.

第二步:如果在NT中安装请确定你的NT安装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打开控制面板,打开网络,在网卡列表中单击添加,然后在出现的网卡列表中选择Ms Loopback虚拟网卡,按确定,完成ms loopback虚拟网卡的安装后,重新启动NT4。

第三步:如果要中文安装并且安装出来全是中文的话,请在控制面板的系统.环境变量中输进变量为lang)值为(chinese_cn这是简体)(chinese_tw这是繁体)注:简.繁体变量一样为lang).做好后安装界面就全是中文的了.如不要中文版的话把控制面板的系统.环境变量.值全部删除就是英文了.

第四步:首先,特别注意:先把你的电脑从工具栏中的查看打开文件夹选项(0)进入的查看打开选看到的显示所有文件.因为在打开光盘Crack时有1个文件被隐藏了文件名为(Lmgr326b.dll)如果没有显示出来,你见到的光盘Crack中只有二个文件那就不行.原有三个文件,所以记住这一点要显示所有文件,安装完成后可调回原处ok.

第五步:注意如果你要在NT中安装就必须在NT中生成一个license.dat文件)(如果你要在win2000中安装就必须在win2000中生成一个license.dat文件).接下来就把光盘Crack中的(Lndptc为license.dat文件生成器)与(Lmgr326b.dll)这2个文件拷贝到任意的一个硬盘上,然后运行Lndptc生成器一直按确定这样就会自动生成出1个你所要的license.dat文件出来.假设为D盘吧.再打开光盘选取里面的Setup单击---出现了界面请选第二项,其余不选记住---NEXT---又出现了界面,把上面的路径更改一下.应改成D:\proe2001要简单不可太长.---NEXT---OK---出现了ADD添加界面请单击ADD注:(英文安装叫ADD中文安装叫增加)---又出现了3个选项,请选第3个吧即(Locked license file)---然后单击右边刘览包,把D盘中的license.dat文件添加进去---OK---NEXT---NEXT---NEXT---NEXT---NEXT---NEXT---OK---在这界面如路径有改动的话一定要跟着改---在出现了第2个ADD添加时不理直接下一步---NEXT---在这界面有一条长方格,要选取D盘中的license.dat文件添加进去---NEXT---Yes---开始复制文件,可能要花10分钟左右请等待.....

第六步:复制完成后如果出现了一个红钓叉报警时请单击确定.因为有的机会出现这种现象,有的杌不会.注:但(这一点你不用害怕,因为这跟安装.画图绝对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在开始运行时也会出现红钓叉报警的话请确定,绝无问题包你好用)---NEXT---Yes
完成所有安装后重启动电脑,然后再运行proe2001i即可

楼主:

多谢楼上大哥的讲解, 非常详细, 我准备按照你说的试一下, 希望一次成功, 这样所有的机器都可以用了, 多谢多谢!!!

网友:

如果楼主装的是正版的,或是装的许可证是浮动的,然后把许可证装到服务器上,这样只要把安装文件夹考到别的机子上就能用了。我们单位就是这样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