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CAD2007怎么创建2维图板?

楼主(2007-03-03):
各位网友好!

* V j% W! ?# {

      小弟刚装了AutoCAD2007打开后总是3维版面,不知怎么才能打开2维版面,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下。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估计你现在已解决了吧。找到工作空间,将 AUTOCAD经典置为当前。就这么简单。祝你百尺竿头,共进一步!

楼主:

按照大侠的指点做了,怎么还是不好?界面总是3维建模。

网友:

之后模型要在文件/新建中打开。

网友:

补充:9 i+ o8 i0 {# d
选择二维模型。

网友:

2004版本 输入SHADEMODE 然后选择2D 就可以了 然后输入UCS 在输入G 选择XY为当前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我遇到楼主说的问题,看了大侠们的帖子,再一试,还真就行了。谢谢各位大侠,解决捆扰我好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