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基粉末冶金热处理方式---[请教]

楼主(2007-03-03):
请问:

铁基粉末冶金可以进行怎样的热处理方式?  铁基粉末的硬度是用HRC还是HRA,是多少度好 ?

网友:

最好把你遇到问题的背景介绍清楚。社区一般不讨论教科书问题。感谢楼主参与。

楼主:

860度30min,油淬,测HRC没硬度.请教问题在哪里.铁基粉末冶金

网友:

密度不够,至少要7.0以上

网友(2007-04-11):

粉末冶金件的热处理温度一般比相应材质的实心件要高50度。零件的材质也要选好。

网友(2007-09-27):
谁知道粉末产品蒸气处理产生红锈的解决方法

谁知道粉末产品蒸气处理产生红锈的解决方法

网友(2008-03-25):
除非是脱氧,可是在脱氧的过程中,也会脱碳,所以很难办。
做好心里准备!

网友(2009-03-18):
据我所知,铁基粉末冶金有2类,
一种是C含量在0.2左右的低碳量,其热处理一般为渗碳淬火或者碳氮共渗;
另外一种C含量在0.8-0.9左右,其热处理一般为淬火+回火,气氛使用保护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粉末冶金的孔隙等固有特性,在做HRC检测时一般差异很大,所以常使用HRA等小负荷来进行检测;

网友(2009-08-28):
做HRC检测时一般差异不大, 用hv才大呢

网友(2009-12-02):
1.高频热处理
2.渗碳热处理
3.碳氮共渗
4.QPQ
5.气体离子氮化
6.等离子氮化
粉末冶金热处理以HV为主

网友(2010-07-07):
用HRB测试吧。我们公司就是用HRB大约在80-9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