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薄壁件的螺纹?---[图,求助]

楼主(2007-03-04):
紧急求助大家:

如何加工下图这个产品的内螺纹?具体情况:该产品是用冷轧钢板拉伸的,总长度37.5MM,外径12.7MM,壁厚1.2MM,内孔直径为10.8MM,攻丝规格为M12*1.25,深度15MM。我今天在加工该产品时出现如下几个问题:在钻攻两用台钻上攻丝,由于是薄壁件,把产品套在一个外径为12.7MM的里面滚花的半圆夹具里,攻丝时产品外圆打滑,夹紧力度不够,攻丝深度太深,螺纹攻好后止规止不住了,还有产品外面都有夹紧的痕迹,转速290转/分,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请大家指教!

网友:

1查下加强保护套尺寸,分型面间隙。
2用手攻是否发生这种情况。
3三爪卡盘+加强保护套,多排屑。

楼主:

我试过了用手攻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对照样品看了之后,产品本身壁厚太薄了,拉伸件可能需要重新拉伸,样品的壁厚有1.6左右,做下来再看一下。谢谢2楼网友的指教!

网友:

在丝锥上想想办法,可将丝锥外径依次磨小,即:头锥、二锥、三锥---------最后一锥使用标准合金丝锥达图,最好机攻。

网友:

装卡要做一个专用的卡头,与零件的接触面要大这样卡紧时受力均匀不会变形。按4楼说的,依次加工,减小加工时的受力即可。

网友:

降低转速加润滑剂试试

网友:

把丝攻导向斜度磨长。

网友: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参照我们加工薄壁圆管筒的模式,做一个尽量大面积的全包夹具,材料采用比工件稍软、摩擦系数比较大的品种,如紫铜等。再采用楼上的方式,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