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写多行文字,字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04):
我 用的是 CAD
写多行文字的时候
默认的字体是 system
可是一打英文字体立刻就变成tahoma了 那种很粗的字体
打完还得改回 system字体

 w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我想是你的文字设置没设置好吧!买本书看看里面的文字设置。

网友:

很好解决的!只要文字设置好就行了!用CAD就应该把所有常用的东西设置好!那样才能提高绘图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