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件,孔在攻丝时铝屑去不干净--[请教]

楼主(2007-03-04):
我单位加工的是铝件,孔在攻丝时铝屑去不干净,要求能通过M4H6的塞规检验.对方单位用的是M4的螺丝.由于检验要求高,所以我现在只能用3.2的钻头,3.3的钻头孔钻好后,攻下来有时太大.而M4的丝锥攻出来的孔,有大有小,很多都通不过检验.导致丝锥和材料报废量惊人,我用的是煤油冷却.请教各位应钻多大的孔?用什么样的丝锥好?

网友:
Re: 攻丝求助

用M4的挤压丝锥攻丝,用3.6的钻头.攻丝时没铝屑

楼主:
Re: 攻丝求助

可那样的话就通不过检验了,M4H6的塞规.

楼主:
Re: 攻丝求助

检验上主要原因是有铝屑卡住.通规通不过.孔太大的话,止规又过去了.

网友:

M4H6:丝锥.....机攻不加油.就可!

楼主:

机攻不加油怎么冷却呢?

网友:

用气枪将铝屑吹掉啊,不用丝锥用攻牙针吧(切屑式)

网友:

煤油里加点豆油看看
风冷。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在加工刀具(丝锥)上想点办法,不知道楼主使用的丝锥具体情况,可以在市面上找下其他厂家的丝锥试用下,~关键是解决丝锥排屑的问题.

楼主:

以前试了很多家单位生产的丝锥,包括用了螺旋丝锥,机攻,手攻,每个单位的都有好有坏.能用的少,不能用的多,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今天用了2楼说的方法.<用M4的挤压丝锥攻丝,用3.6的钻头.攻丝时没铝屑>,很有用.攻下来只要用气吹掉就行.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明天看看能否批量生产,想请教下挤压丝攻攻出的牙和切削丝攻的牙在用气枪装配时,哪种丝锥攻出的牙能受力大些?

网友:

是啊,我们也是用这种工艺加工,然后用气吹净铝屑,效果不要说太好哟

网友:

应该来说用挤压丝锥攻出来的螺纹的受力比切削丝锥攻出来的牙的受力会大一些,我们生产起动机端盖M5的螺纹也全部是采用挤压丝锥攻丝的,效果不错。

网友:

不要用煤油,用蜡试一试,我们就是用蜡来加工的
如果通规还是通不过,那就再攻一次

网友:

做一个钻夹和 钻套  加工

网友:

请问两种丝锥的价格和耐用情况如何,我们也是用一般丝锥

网友:

你可以选用挤压丝锥解决此类问题,
价格进口和厂家不定就说不好说,我们可以加工2000-3000个孔(仅供参考);
还要看你切削液和孔的深度;
我可以推荐丝锥给你
可以邮件:brownpeng@methode.com.cn

楼主:

因为市场上挤压丝攻牌子不多,后来选用了上工的挤压丝攻,选取了五个试了下,都能用.在十五块左右一个,大概能用三千个孔.用的煤油冷却,攻完后要用气枪吹一下.效果很好.比以前的切削丝攻省很多很多.

楼主:

挤压丝锥有个好处,可以多次回攻而不伤加工件.值得推荐.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好的挤压丝锥?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2007-04-03):

建议用专业铝合金水溶性切削液加工,冷却、润滑效果不错。

网友:

挤压攻,没有屑。

网友:

我们用挤压丝锥。

日本和德国的大概在200到300元一支,一般能功1万到3万件。

台湾的比较便宜(80到140元),但寿命能低点。

底孔经掌握好,应该没有削渣。

买正规厂家的挤压丝锥,他有说明,建议你用多大的低径。

网友:

我以前在上海恩耀机电有限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专门为Nokia等国际知名客户大批量生产铝合金压铸机加工零件。M3H6和M4H6的孔每年都要加工数以亿计啊!塞规压规车间里会有好几套,定期送检或报废。
我们也是用的挤压丝锥,效果很稳定,一般可以加工2万孔吧(记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好象用的是台湾的,价格好象是200-400的样子,具体记不清了。因为我当时是工程部的,不是CNC的。
切削油是白色的,后来一个卖切削油的让我们公司试试他们的产品,是一种有点偏黄色的,效果没有原来的白色的好,所以没买他的。
铝合金零件加工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啊,我有很多朋友做这个。

网友:

请教23楼
您提到的“切削油是白色的”,到底是纯油性的切削油呢,还是水溶性的切削液呢?

网友:

用冷却液试试看,风干后不沾屑,气枪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挤压丝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