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花胚料尺寸怎么计算?---[请教]

楼主(2007-03-04):
各位师傅,我厂最近来一新定单,有道工艺是用仪表车床压花,但是不知道压花前胚料应该加工到多大。这里的师傅有没有知道具体计算方法的?烦请赐教。另外压网纹和直纹或斜纹底胚都一样吗?

网友:

北京叫滚花,底径没有一定的计算方法,直径的大小与材料的硬度、延展性、零件的本身的直径和强度、以及滚刀的新旧、及工人的技术水平都有关系,一般对滚花部位直径的精度要求不高。对于尺寸要求高的滚花,要考虑采用拉床加工或是冷挤压(搓)加工。

网友:

我们一般是比加工好的外圆小0.8mm

网友:

防打滑滚花是没什么尺寸要求的,滚出即可。
有尺寸要求的,滚后外圆磨磨一下。
针对楼主的提问答复如下:
1首先要知道花绞滚刀的螺纹高度。
2滚尖(尖顶,滚后没毛刺,一般是多次成型,工作量比较太),滚前尺寸=图纸尺寸-2*螺纹高度。
3当不知道螺纹高度时,可先车至尺寸再滚尖,量成型后尺寸,图纸尺寸减去超大量即是滚前尺寸。
4当尺寸要求不高时,可采用3楼的方法。
5楼主可试验下,先车至尺寸再滚花(滚一遍,深度不到位,不滚尖即尖顶是个小平台),量成型后尺寸及观察花绞的毛刺情况。答案我就不说了,试后就知道了。

网友:

滚花的花纹一般有直纹和网纹两种,并有粗细之分。花纹粗细由节距P来决定。
节距1.2和1.6是粗纹,0.8是中纹,0.6是细纹。
滚花前,把直径车小(0.25-0.5)P。

网友:

我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2007-07-01):

滚花或者直纹为什么用仪表车床做呢,那样多慢啊,精度应该也不好吧,用滚丝机不是很好做吗?  工件小的话可以买台湾的小的滚丝机可以做很多种花纹的工件,速度很快,精度也很高,机器也不贵的,

网友(2010-09-12):
17mm的底径,滚至17+0.25/+0.35, 可能吗?直纹,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