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测试工具么?---[请教]

楼主(2007-03-05):
测试液压油的流量,测试机械工作时的应力情况,便携式工具有么?

还有油污染程度是如何测试的?谢谢!!!~~~

网友:

液压设备管路的流量,系统压力,及液压油污染程度的检测都有可用的便携检测设备.

网友:

通过流量测量来测试应力的工具目前可能还没有,主要是流量本身的测量精度不是很高,特别在动态下精度更差。其次不同的设备其应力的分布比较复杂,即使同一台设备的不同部位其应力都不一定一样,因此这样的测试设备目前估计还不会有

楼主:

谢谢~~~

网友:

曾经和安装调试过一套进口设备,有幸接触到压力监测系统,动态检测压力变化情况,可以输出波形图,也可以和电脑配合使用,在电脑上直接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找PARKER,HYDAC,他们有这种测试设备.
我们用过REXROTH的一套,据他们的人说这一箱子东西要20多万.

网友:

较好液压系统的检测工具都非常贵,,我申请了几次,都没批下来,,

网友(2007-05-11):

测试液压油的流量,
机械工作时的应力情况,
两回事啊,便携式工具有,但是单独的两套系统

网友:

油污染度等级有便携式的颗粒计数器,不过价格较高,你可以用显微镜比较法,价格比较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