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 EN 10278-5CrNi 18 10 - 1.5R是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3-05):
客户发过来的图纸上所标的材料,DIN EN 10278-5CrNi 18 10 - 1.5R是一种什么材料呢?

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好!
请看附图:
DIN:德国标准;
EN :欧洲标准;
不过,暂时没有查到10278号的标准,从5CrNi 18 10 字面开朗看来,应该是不锈钢。
请其他知道的网友帮帮忙。

楼主:

太感谢您了,憨老马!!!
那这个材料就应该是不锈钢304L了~~~
那个10278标准是不是光亮钢产品尺寸和公差?
不过我还搞不清出什么是光亮钢:(

网友:

但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没有可以证明它就是304L,而且暂时没有找到10278标准,抱歉!

楼主:

错了,应该是304,不是304L,哎,我现在也有点晕。
您看附件,里面有各国不锈钢牌号的对应~~,不过没有一个是完全能对应上的。

网友:

建议最好以有依据的资料,尽量少用可改动的电子文件。
请看附页中DIN 17440-1996  X5CrNi18-10,对应就是304。

楼主:

hoho,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谢谢您哦~~~
发现这儿真是个好地方啊~~

网友(2008-07-04):
bucuo,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09-07-28):
最权威的回答:::
客户发过来的图纸上所标的材料,DIN EN 10278-5CrNi 18 10 - 1.5R是一种什么材料呢?

请教,谢谢!

DIN EN 10278::光亮钢的尺寸和公差
5CrNi 18  为  SUS304
10 - 1.5R为  与10有关的外形尺寸需要倒圆角R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