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能渗锌防锈么?---[请教]

楼主(2007-03-06):
我司是做冷却塔的,主要是钣金加工,现在主要是热浸锌防锈。成本太高了,我了解到渗锌可以达到防锈的目的,

请教:钣金件能渗锌吗,成本怎样?

网友:

锌是两性金属,既溶于酸也溶于碱,锌的硬度低,耐磨性差.
锌镀层主要镀覆在钢铁制品的表面,对钢铁件不仅可以起到机械保护作用,还可以起到电化学保护作用,在空气中几乎不发生变化,在汽油或含二氧化碳的潮湿空气中也很稳定,但在含有SO2、H2S、CO2、海洋性气氛及海水中锌镀层的耐蚀性较差,特别是在高温、高湿及含有有机酸的气氛中,锌镀层的耐蚀性极差.特别是与一些有机材料,如酚醛(漆及树脂)、醇酸(漆)、潮湿的木材等能够产生有机挥发性气氛的物体接触时,锌镀层的腐蚀就更加严重,其腐蚀产物为白色絮状物,而且随温度升高和时间延长而加重。
获得锌镀层的方法有电镀、热浸镀、化学镀、热喷镀和热扩散等,以电镀应用最为普遍。
为了消除在镀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缺陷,提高镀层的装饰性,改善镀层的机械性能,特别是提高锌镀层的耐蚀性,必须进行镀后处理.
除氢处理--氢脆对钢铁材料的机械性能危害很大,它会降低零部件的使用寿命,甚至造成机械设备的损坏.因此,一些高强度钢、弹性零件镀锌后都必须进行除氢处理.除氢处理采用加热处理的方法.
出光处理--除氯化钾光亮镀锌外,在稀硝酸溶液中浸渍,从而使表面整平,提高了光洁度。
纯化处理--浸在一定组成的铬酸溶液中进行化学处理,使锌镀层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稳定性高的薄膜.主要是提高镀锌层的耐腐蚀性能,同时也提高装饰性.

仅找到以上资料,还没回答到楼主所提的问题,待以后找到再写上来。

楼主:

谢谢“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大侠,不知道渗锌可行性如何,成本能降低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 不过渗金属感觉应该比热浸锌防锈成本高吧

网友:

将钢铁制件和渗剂按一定比例装入滚动(或旋转)炉罐中,加热滚动炉罐,实现“动态”下的扩散渗锌,在钢铁制件表面形成锌铁合金层。锌铁合金的电极电位高于铁低于锌,从而达到牺牲阳极保护阴极的防腐作用。纳米复合粉末渗锌技术为目前国际及国内最新科研成果,该技术利用纳米粉末特殊的热学性能及化学性能,从而获得比传统粉末渗锌更优异的耐腐蚀性、耐磨性、抗高温氧化性,保持材料力学性能不变,提高涂装结合力等特性。 技术标准 XZB-S,Q/SJ-04-1996,符合或优于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ISO3768-1976(E);英国《钢铁渗锌制件》标准BS4921-1988(E);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钢铁粉末渗锌》标准JB5067-1999。

不便宜啊 要不然现在全用渗锌的了

网友:

改用刷漆吧 哈哈

楼主:

楼上的真会开玩笑,我要保证15年不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