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的许用挤压应力---[请教]

楼主(2007-03-06):
关于键联接的许用挤压应力[σp],一般参考书都介绍静联接时、(键或毂、轴)材料为钢时:静载荷时,[σp]=125-150Mpa;轻微冲击时,[σp]=100-120Mpa;冲击时, [σp]=60-90Mpafficeffice" />

有的教科书介绍许用挤压应力[σp]时,给出一个公式:[σp]=(1.7—2)[σ],如果按此公式计算,许用挤压应力肯定大于上面给出的值。

还有材料不一样,如45钢与Q235,其许用挤压应力肯定不一样;再有即使同为45钢,其调质处理和不调质处理其许用挤压应力也不一样。最后同为45钢,许用挤压应力与调质处理硬度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如果对键进行表面淬火或整体淬火,许用挤压应力又是怎样提高的呢?

我们的产品在去年出现了平键被挤压破坏的现象,即使平键采用45钢加调质处理也有少数产品出现了平键被挤压破坏的现象。

请高手行家们告诉我:

45钢在不经调质处理时,许用挤用应力和调质处理时调质硬度与许用挤压应力的关系,我将万分感谢,我总觉得最上面给出的许用挤压应力是不准确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键所使用的场合是不是动联接呢?动联接该值估计不行。另外使用场合的应力是不是太大?超出了设计时的安全系数。
硬度应该和强度有个对应值,机械设计手册第1卷上有,再根据强度值来对应楼主说的许用挤压应力吧!

网友:

键的材料采用抗拉强度不小于600MPa的中碳钢,通常用45钢

楼主:

我们的产品是减速机,平键与轮毂和轴配合比较紧,应该算是静联接,3楼给出的表在<<机械设计师>>手册上册上有.看了2楼3楼的贴子,我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启发.

网友(2009-04-07):
Q235的许用挤压应力是多少

网友:
想法更换材料,比如40Cr或其它的,或者设法增大键的传递有效接触面积,或对称用双键等,都可以改变键的受力状况,正常使用键压馈说明设计上存在问题。对峰值转矩的考虑慎重。

网友(2010-05-20):
今天看到这个贴,感觉好熟悉,仔细一看,还真是个熟人。
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许用挤压应力的确定:塑性材料:[σjy]=(1.5—2)[σ],脆性材料::[σjy]=(0.9—1.5)[σ]
许用应力确定:塑性材料:[σ]=σs/n,脆性材料:[σ]=σb/n
安全系数确定:按产品确定,一般参考[σ]/[σjy]
普通平键淬火后应归到脆性材料。σb的值可以参照热处理手册中的值。
普通平键调质后应还是塑性材料。
普通平键表面淬火对键联接的强度影响应不大。
还有一点就是键的校核中,还要校核剪切应力:т=2000T/(dbl)≤[т]

网友:
其实很简单啊,道理都是一样的,键的材料正常使用45调质钢,你可以查一下手册,估计强度极限时600MPA,因为键是比较重要的零件,它的使用系数都比较大,如果没有冲击载荷的话,那系数至少得有3吧,因为正常的疲劳应力都在强度极限的三分之一,所以你就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的,如果有冲击的话,那系数的有4以上,这是一个经验的数值,理解就行,没有必要深究!

网友(2010-10-26):
呵呵,学习了,查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11):
我也遇到同样的疑问,不知道时隔三年你有没有找到答案?

楼主:
我把我写的一篇东西发给大家看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一般教科书或手册中给出的许用挤压应力是联接中的零件未经热处理时的值,但有时要求挤压应力较高,联接中的零件必须经过热处理,这时其许用挤压应力是多少,教科书或手册中是找不到的,本人写的这篇东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查手册吧,我也在接触这一块

楼主:
说实话,没有接触过齿轮减速机的人,还不能理解本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总以为查手册就能找到答案,实际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这个手册上写的很明确,不过我一般算挤压应力时,都是给许用应力乘以0.45系数算的!

网友(2013-10-11):
http://wenku.baidu.com/view/0b177d5d804d2b160b4ec047.html
读了这篇文章,感觉有些启发
————————————————————
如果不让发外链,请编辑掉或者通知我编辑
然后各位可以搜索《键联接的许用挤压应力值的探讨》

网友(2014-02-20):
一直很迷惑。。。。。。。。。。。。。。。。

网友(2016-02-14):
键联接的许用挤压应力值的探讨  刚好需要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6-07-07):
正设计键连接,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2017-08-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看了上面的一些回复,受益匪浅!!
现在觉得手册中给的值之所以低的原因是考虑了一个2倍左右的安全系数后给的值,只要计算的应力小于等于手册中的值就相当于安全系数为2或者更高了。

网友(2017-12-18):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受教了。另外,我现在轴和轴套通过平键连接,有点松动,这是表面压坏了么?求解

网友(2018-04-19):
正好碰到这个问题,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