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材料的直线度测量方法---[请教]

楼主(2007-03-06):
请教

3 m, w7 E q

研磨材料的直线度测量方法。

大概情况如下:
公司生产的产品是精密型轴,在使用不锈钢或易车铁材料上有些是需要高精度的研磨材料(外径表面公差为0~-0.01um,同时在材料的直线度上也有要求。可是,目前公司里的检测方法是在一倾斜玻璃面上,将材料向下滚动,根据材料的跳动进行定性判断材料的直线度。现想通过定量进行测量直线度。
请教各位前辈,在定量测量研磨材料的直线度上,有没有直接好的方法和测量标准呢?

谢谢!

网友:

问题不具体啊!现在发现很多工程师提问都过于简略,没有问题背景介绍。

楼主:

奇怪,发了另外一个帖子里是有写了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删了。
大概情况如下:
公司生产的产品是精密型轴,在使用不锈钢或易车铁材料上有些是需要高精度的研磨材料(外径表面公差为0~-0.01um,同时在材料的直线度上也有要求。可是,目前公司里的检测方法是在一倾斜玻璃面上,将材料向下滚动,根据材料的跳动进行定性判断材料的直线度。现想通过定量进行测量直线度。
请教各位前辈,在定量测量研磨材料的直线度上,有没有直接好的方法和测量标准呢?
谢谢!

网友:

首先说明我不太了解搂主所说的研磨材料,比如:直线度要求具体多少、被测件大概多长、被测件的加工方法(无心磨或者有中心孔)等,先大概说说。
如你所说,外径公差0.01微米这么严,那么直线度也一定非常好了,
用从玻璃板上滚下根据跳动情况判断不太容易吧。若没有中心孔或许可以通过光学的方法(缝隙、衍射?只是猜想)
一般轴类零件通常用对其直线度及圆度的检测代替其圆柱度的检测,若贵司外径公差这么严圆度又是多少呢?另外,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检测外径的。

楼主:

外径表面公差应该为0~-0.01mm才对!表达错了,不好意思。

我司需要测量的是原材料,而非加工工件,原材料的长度是2500mm左右。从玻璃板上向下滚动的过程中,从侧面平行材料的角度进行目测,通过材料的滚动过程中出现的表面跳动情况从而判断材料的直线度是否可行。但是在具体直线度要求上,并没有给予一个准确的数值。

只是想了解,一般情况下是通过什么方法进行定量测量直线度。

网友:

2500mm的轴太长了,定量测量直线度的话需要有中心基准,这么长无论定位还是测量
都很困难.从你描述的情况,我觉得没必要定量测量而且是原材料没有中心基准.
不如这样,先预先给定可接受直线度值,然后根据包容原则把直线度公差加在原材料外径公差上,据此做出一个狭缝将原材料依次通过,能通过的就合格,反之就不合格,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mm的轴太长了,定量测量直线度的话需要有中心基准,这么长无论定位还是测量
都很困难.从你描述的情况,我觉得没必要定量测量而且是原材料没有中心基准.
不如这样,先预先给定可接受直线度值,然后根据包容原则把直线度公差加在原材料外径公差上,据此做出一个狭缝将原材料依次通过,能通过的就合格,反之就不合格,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欢迎批评指正.

如果做一个“狭缝将原材料依次通过,能通过的就合格,反之就不合格”,那我们的成本太高了!因为需求的材料外径有几十种,这样的话就要做几十个规格的狭缝。

网友:

有几天没上网今天才看见,不好意思。
搂主,所说的多规格我觉得可以通过将狭缝做成可调的。
不过,如果外径尺寸范围太大的话也比较麻烦,但是对于2500mm的长轴
来说用狭缝应该比布点检测造价要低得多。
不知道,贵司的直线度要求大概多少,还有就是测量节拍有什么要求。
欢迎列位路过的大虾拍砖。

网友(2007-10-17):
一块高精度的平板,一个表架,两个等高垫铁,一块千分表,足够。如果想花钱的话我可以给你做一台电子传感器检测计算机评定的,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