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锡焊,处理液如何配置?---[请教]

楼主(2007-03-06):
向各位请教一个比较偏的问题:

最近要做一批不锈钢电化学试样,用锡焊焊接导线时遇到很大困难,很容易脱落。
本文

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焊不锈钢试样,用了一种处理液,滴一滴在焊点上,锡焊的效果特别好。

- B7 {* I A4 i# }9 I& Z

请教专家,这种处理液如何配制?

网友:

氯化锌

网友:

2楼说的不错--氯化锌溶液

简易制作方法:将装有盐酸的小瓶中放入废旧电池的外皮,不冒气泡后可以使用。小心腐蚀!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我也查了点资料,据说再加些氯化铵效果更好。

试了我再来给大家汇报情况。

网友:

用2楼的方法,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记得在焊接前清理好焊接件上的油污等东西,最好是打磨一下

网友:

用三楼的方法,我就常用这种,注意盐酸伤人哦

网友(2008-03-13):
汽车水箱如何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