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国材料AISI4340 4320

楼主(2007-03-06):
想请教各位大虾,美国材料按AISI标准定义的4340  4320 这两种材料,各个数字代表什么含义??

! U a0 x- \* o- t

谢谢!!!

网友:

楼主好!请看两附页,对您可有帮助?
' _5 V- I! c2 g/ i1 W注意:正如书上所说,美国钢铁牌号的表示方法很多,而国内很多书籍只反映了一部分,同一种材料,有的用AISI表示,有的用ASTM表示。

楼主: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