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力求法---[请教]

楼主(2007-03-06):
把一过盈轴承外圈压入壳体,求压入时适当的压入力,或则需要最小压入力,怎么求啊?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求最小压入力。用压力机压入即可吧。。

楼主:

求最小装配力,是为了防止装配过程中,因为歪斜等因素,造成的破坏~!
这样可以加装一个  荷重传感器来 控制
一旦装配反力过大,就停止~
而且用压力机也要选用一个一个大概的压力范围.
这个材料力学,大部是研究杆件的压缩.
不知那位高人帮我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