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中文里面叫什么螺丝啊?--[请教,如图]

楼主(2007-03-07):
请问这个在中文里面该叫什么螺丝啊??????

谢谢!

楼主:

英文名字叫: trox screw

网友:

近似GB2672-2004内六角花形盘头螺钉,但没有紧定头,国标内应该没有这种的。定做或改制。

网友:

梅花槽带介子螺钉。

网友:

正确翻译是妥思螺丝,trox是德国一个公司名,我觉得后断有点像自攻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