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齿轮压力角有27.5度的吗

楼主(2007-03-07):
一内齿轮,原产于日本,齿数110,直齿,初步测绘模数10,压力角27.5。不知道渐开线齿轮压力角有没有27.5度的。请帮助

网友:

当然有,理论上讲,压力角可以是任意的,据我了解,还有30,25,17.5的。

网友:

有啊,我记得我老师说他们测量过一个德国的机器,那上面的齿轮就是这么多

楼主:

您能不能找你的老师详细问问,告诉我?

网友:

有,特别是日本的,压力角比较不标准/ S; w+ A) J2 o7 x8 |
你也可以再找找看有没有更好的Mn和PA

网友:

压力角20度是一个折中的先择。压力角可以选27.5度.

网友:

27.5的压力角是比较少用到的,只听说过22.5,25,28,30度的压力角,当然采用这个压力角也可以,关键是加工刀具问题。
日本有25,28度压力角,楼主可用28度试一试。

网友:

同意2楼意见,压力角可以是任意的,

网友:

我已经毕业很久了,现在也问不了啦。我尽量去问问吧。

网友:

应该是非标的把,一般都是20,15,14.5,30

网友(2007-12-31):
有,我公司有齿扇就有有,短齿,强度高,只要订刀具

网友:
压力角大小,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在设计完成后,能达到其目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