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圆珠笔的包装袋一般用什么塑料?---[图,请教]

楼主(2007-03-07):
以前很少了解塑料,哪位知道的给说说吧,谢谢!!

网友:
Re: 请教,像图中这种圆珠笔的包装袋一般用的是什么塑料?

通常应该是PE的,较柔软, 也可能是PVC, 就会硬爽些,也可加色料做出不同的颜色。

楼主:
Re:最近在做气动夹爪的毕业设计

好的,谢谢阿~~~

网友:

P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