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测量通止规设计---[紧急求助]

楼主(2007-03-07):
各位高手:fficeffice" />

想测量一车加工件内孔(镗加工),加工好后尺寸为:32.25(0~+0.30)

请问通止规外径及公差如何确定,需要参考什么标准?

请指教,在线等!谢谢!

 X

网友:

楼主所说的公差有0.3,可在一根轴的两端用外圆磨分别磨出32.25(0~-0.02)和32.25(0.30~0.32)尺寸.在外加圆磨床是可以达到以上尺寸的(最好是热处理后再磨),如果两端分别能通过孔,那就孔不合格了,这个是我以前做过的通止规,如果有误,请各位业主不吝赐教

网友:

光滑极限量规的设计标准为GB1957-81,你这个通规尺寸32.2555(0~-0.003)止规尺寸32.55(0~-0.003)

网友:

请教:通、止规的公差任何确定,如:124.3-0.02/-0.04、72+0.03/0、110 0/-0.035、74 0/-0.1、47+0.016/0、123.9+0.015/-0.015、124.3+0.015/-0.015,请大家帮帮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内孔通止规公差的確定,3楼提到的国标中有詳細說明,该国标在社區可以下载。
请楼主和4楼的大侠找找。

网友:

2.3楼都不对  2楼的尺寸不对  3楼的可能把0.3看成0.03了

网友:

32.35(0~0.30)
通:32.277(0/-0.010)
止:32.55(0/-0.010)

网友(2014-03-21):
做了几年的检具,貌似都不是上面说的做法。。。。。

网友:
对于尺寸:32.25(0~+0.30)通止规设计:通:32.25+0.01/-0   止:32.55-0/-0.01
在此解释下,我们的公差给定规则是“比大的小,而比小的大”.此规则会把32.25+0.01/-0及32.55-0/-0.01范围中合格产品判定为不合格品,就是"宁可错杀小部分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

如果在这两个范围里的合格品多而被报废,可以适当缩小公差,如:32.25+0.005/-0及 32.55+0/-0.005
楼上给的公差会把部分不合格品判定为合格品,当然这可能和每个公司要求的不同而不同了。

网友(2018-08-06):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