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件如何检查?---[请教]

楼主(2007-03-07):
现在国内的发黑厂家很多都是小厂,发黑工艺上好像有缺工艺现象,

1、一般都是少哪几道工艺?

2、发黑层厚度常为多少?

3、如何检查发黑的质量是否合格?(并请告知:评价指标有哪些?)

网友(2007-10-15):
发黑工艺实际上很简单,对于检验的方法一般都是盐雾实验,每个工厂有不同的标准,一般都使用5%盐水48小时喷雾

网友(2007-11-16):
楼上的方法太慢,一般用兰点法检验,很快,几分钟,可以大批量检验。
具体方法可以在网上搜“兰点检验”

网友:
蓝点检测液
不锈钢清洗钝化膏
蓝点检测技术要求及方法

一. 技术指标:
1. 外观:橘黄色。

2. 蓝点试验:合格。

二. 检测方法:

1. 试片:不锈钢试片(40cmⅹ40cmⅹ0.2cm)

2. 试验方法:将钝化膏品涂于不锈钢试片表面,涂层厚度约1-2mm,放置通风处8-12小时后,取出试片用净水冲洗﹑晾干。将一滴蓝点试剂滴于试片表面,开始计时,规定的内滴液点不出现蓝点,即为蓝点试验合格。
GB150-1998第10.4.6、TCED41002-2000《化工设备图样技术要求》一书中2.2.3的第6条中提到"有防腐蚀要求的不锈钢容器,在压力试验及气密性试验合格后,表面需清除油污做酸洗钝化处理;必要时,应对所形成的的钝化膜进行蓝点检验,无蓝点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