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小型电机+ 丝杆传动,做精密位置控制---[请教]

楼主(2007-03-07):
<>    我想用小型电机+ 丝杆传动,做精密位置控制,用传感器检测是否到达标准位置。
    电机直径小于20mm,6V供电,,单步丝杆传动0.002mm,,

    用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有刷无刷?有点迷茫阿,,是不是用步进电机好些?
<>   第一次用电机,很多都不懂,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在下呀,,万分感谢呀!

网友:
Re: 新手,想用小型电机+ 丝杆传动,做精密位置控制---[请教]

楼言用步进电机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但是楼主所说的电机直径是否指的是电机的外形尺寸,如果时的话,没有这样小的电机,不过有一种直线电机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就是贵了点.对于直流电机这么小的应该达不到你所要的精度要求.

楼主:
Re: 新手,想用小型电机+ 丝杆传动,做精密位置控制---[请教]

<>谢谢您呀,
<>你说的直线电机是哪一种,
<>能 给 点信息吗

网友:
Re: 新手,想用小型电机+ 丝杆传动,做精密位置控制---[请教]

楼主能否具体说一下你的用意,这样我才好确定是否能用,用了直线电机后就不到丝杆了,直线电机也属于一种步进电机,但输出的是直线运动

网友:
Re: 新手,想用小型电机+ 丝杆传动,做精密位置控制---[请教]

具体的情况你可以登入这个网站,上面有介绍有关直线电机的情况,www.hsi-inc.com

楼主:
Re: 新手,想用小型电机+ 丝杆传动,做精密位置控制---[请教]

<>好,谢谢你呀
<>我可以加你QQ吗?
<>这样的电机大概多少钱?
是不是还没有外径20mm左右,步进角0.9度的步进电机呀

网友:
Re: 新手,想用小型电机+ 丝杆传动,做精密位置控制---[请教]

外径20mm左右,步进角0.9度的步进电机,有但是市场上很少见,我以前都没有查到有这款电机的供应商.

网友:

楼主还是用直流电机吧,可以参考光驱开仓结构!机构容易,控制起来较麻烦要用单片机了。

楼主:

我就是用单片机的,

网友:

你对丝杆的精度要高,国家5级以上的。

楼主:

<>贵吗?大概多少钱呀,,
<>丝杆的螺距最小可以到多少呀

网友:

只能提个建议,去数码相机维修店碰碰运气吧!那的电机多得很。

网友:

楼主如果要达到一定的精度须用步进电机,开环控制既可,如要精度较高用传感器检测实现闭环控制。你会单片机很容易实现。我就不会单片机哦!步进电机电源是直流,须专用驱动器。小步进电机二手的很便宜,50元三个。驱动器和丝杆也有买。你到这里看看。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0&ID=10321&page=1

网友:

<>补充一点:
<>小步进电机好象没见到步距角1.8度的,不过可用细分控制.

楼主:

< style="LINE-HEIGHT: 150%">20BYG系列混合式步进电机
[步距角]  1.8o,两相/四相电机
[尺  寸]  20×20×30mm
[转  矩]  0.18~0.2Kg?cm
 这个,,可以用吧

楼主:

有刷直流电机,,能达到这个精度要求吗?

网友:

学习中……

网友:

编码器+变频器+异步电机,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但变频器的刹车单元要好

网友:

还加计数器

网友(2007-09-05):

0.72o的都有

网友:

0.72o的都有,找国外的。东方马达。,,

网友:

一般都是用步进电机控制丝杠传动,伺服系统控制行不?

网友(2008-09-16):
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共同交流一下, jsqjxhb@163.com

网友(2009-02-22):
伺服也可以实现的

但要求高精度比较难,同时需要的是稳定性

网友(2009-04-01):
点胶机就是用这样的机构,用步进电机,

网友:
电机的选择,会影响的控制的方式及精度,所以要选步进或其他。

网友:
学习了。我是做丝杠的,楼主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QQ34261396

网友(2010-10-27):
步进电机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高手啊,谢谢啊,顶顶啊

网友:
建议使用伺服电机             。

网友:
要精度還是用伺服加品牌絲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什么做检测的 简易直接采用伺服电机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yNDMzOD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