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厂与日本合作,图纸上有M17的螺纹孔--[请教]

楼主(2007-03-07):
求助:我们工厂与日本合作,图纸上有M17的螺纹孔。

请问日本采用什么标准,怎么会有M17的螺孔??

网友:

日本用的是JIS标准,具体的社区有,楼主查一下,但据我们常用的资料也没有M17的螺纹,应该是非标或二系列的螺纹吧。

网友:

应该是非标螺纹的,我还见过M1.7,以前只用过M1.6,M2。M1.7应该也是这种非标螺纹

网友:

到现在都没搞明白为什么不干脆用M1.6或M2呢,就如你说的图纸为什么不用M16或M18,应该也不是空间或强度的限制吧

网友:

小日本的标准和国标差不了多少,楼主说的应该是非标的,

网友:

我国国标第三系列有M17(×1.5)和M17×1

网友(2015-07-02):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71097848&uk=3188909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