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球座密封的材料,求

楼主(2007-03-07):
小弟要做球阀,压力大概500bar用PTFE的太软,变形比较大!哪位有球阀球座密封的好材料?

网友(2007-04-12):

能够承受500bar球阀实在很少,建议采用其他的形式,如截止阀或者闸阀等,实在要用,最好使用铜吧.PTFE肯定不行,到50BAR还差不多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聚甲醛,进口的尼龙也可以考虑,我用过自制的尼龙V型圈,可到250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