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数928上多把刀具加工,请教对刀方法

楼主(2007-03-07):
请问在广数928上多把刀具加工时,除了在“刀补”中输入刀具补偿外,还有其它的对刀方法吗??

网友:

1.一个个的对刀
2对一把刀用坐标偏移
3  3坐标对刀仪
其他的应该结合你机床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