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和电磁阀,两个实际问题---[图,请教]

楼主(2007-03-07):
第一个问题是,比例阀(4WE10J31/CG24N9Z4  )华德生产的,今天使用时在没有接通电源时,手顶阀芯,油缸打开后顶另一边时,怎么顶都顶不动,拆下后两边顶都很轻松,不知什么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带记忆和定位功能的电磁换向阀(DG4V-5-2N-MUC620),更换时有什么要求?阀芯所在的位置不同,升压得电后,阀能否正常使用,插头拔掉后手顶电磁阀能否正常换向?昨天换上这个型号的阀后,电动和手顶都动不了,插头拔掉顶阀也动不了!

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

版本太高看不到你有图,电磁铁得电时本身有电磁作用力在上面,手推推不动是正常的。请检查阀是否卡死?

楼主:

回前辈,找不到哪里能编辑帖子?再附一张图看看,阀拆下后来回顶都是正常的

楼主:

再请教前辈一下,32#涡轮机油能承受多高的系统压力?

网友:

液压回路中阀没有回油路,所以不能连续动作,拆除后可以动,安上后第一次也可能动,系统压力和你那个油的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负载和系统配置

楼主:

前辈:液压回路中有回油路呀?没有的话现在使用的力士乐的比例阀怎么能正常工作

网友:

工作过程中顶不动是比较异常,原因可能主要是液压径向卡紧力和阀口液动力,可以参考阀芯受力的有关资料。卡紧力只有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和压力成一定的关系。怀疑你的阀芯或孔几何精度不是足够高或时间长了以后应力释放导致变形所致

楼主:

谢谢指点!右边的电磁换向阀“定位”“记忆”麻烦再指点一下,为什么阀芯位置不对时,电磁阀将换不了向?

网友:

你图上指的4WE10J31/CG24N9Z4 是个电磁阀,而不是比例电磁阀,我在华德样本上怎么没找到你图上画的这种机能的电磁比例换向阀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顶不动是因为手动顶杆的背压高,也就是说该主回路的回油不畅。但是因为阀体内的滑阀两端压力(背压)一直是平衡的,在电磁铁驱动的情况下换向还应该是很轻松的。如果你用华德的阀,在电磁铁驱动的情况下也能正常换向。

网友:

你这个故障我碰到过!和你一样,还差点造成事故。系统图都差不多!我后来作过实验,只要将系统压力调低一半,阀就恢复正常!正常后调回压力。比例阀要和边上的电磁阀一起倒!
32#涡轮机油能承受6.3MPA,资料上有!
我厂用到12MPA,压力波动大些,也能用!泵声音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