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碳钢表面磷化后---[请教]

楼主(2007-03-07):
请教高碳钢表面磷化后,是否可以提高环氧涂层的粘接强度?比喷砂处理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

高碳钢表面磷化不能解决环氧涂层和基体附着力的问题。

楼主:

谢谢!那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增加环氧涂层和基体附着力的方式有多种,其理论也不尽相同,其中的一种是用分子渗透剂的方式解决环氧涂层和基体附着力的问题,你可以针对你要防护的金属类别的张力类型选择恰当的溶剂,加入环氧涂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