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器功率及流速选用方面的资料,求

楼主(2007-03-07):
有哪位高人有气体电加热器功率及流速选用方面的资料共享,谢。

网友(2007-08-04):

我也要啊.我想问一下加热管的间距有要求吗

网友:

空气电加热管可以用模拟风道啊,如果不用PTC的丝就没必要用风道,直接根据电阻就能知道功率。gwjdtcj@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