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轴供油用的回转接头--求助

楼主(2007-03-08):
一头连回转轴一头连供油管用的回转接头有吗?

网友:
Re: 回转轴供油用的回转接头

有标准的旋转接头,你 在手册上查查就 知道了

网友:
Re: 回转轴供油用的回转接头

有这种东西,进口的和国内仿制的都有,进口的比较贵,无锡有一家就生产。

楼主:
Re: 回转轴供油用的回转接头

谢谢指点,有厂家名称吗?

网友:
Re: 回转轴供油用的回转接头

先声明一下,不是广告。
无锡的叫    johnson.
进口的叫    deublin

网友:
Re: 回转轴供油用的回转接头

比较多,进口的国产的,我们用的台湾的。我知道的国产的也在无锡,我厂买了 一个,还没用,
公司名称:无锡艾可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510-85692100

网友:
Re: 回转轴供油用的回转接头

这是管件,怎么发到轴承版块里.

网友(2011-03-14):
回复 网友A:

有的
转速慢的叫回转接头
转速快的叫旋转接头
一般和设备配套使用的
使用比较多的有日本SGK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