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F-是日本的啥材料?---[请教]

楼主(2007-03-08):
请教

TDF-是日本的啥材料?日本人图纸,形状类似铆接螺母,头部有齿形,内部有螺纹,型号TDF-M5。

谢谢!

网友:
Re: TDF-是日本的啥材料

是箱体上的铆接座吧?把图发上来看看,你说的可能不是材料,也许是型号。如果是箱体上的铆接座,那东西是铝的。

楼主:

请看看

网友:

我猜对了,是箱体上的铆接座,这东西以前是美国和日本生产,现在我国也作,是一种铝合金,各国的成分都不同,建议你找专业厂家去买。浙江有厂家做。

网友:

拉拔无缝钢管

网友:

我手上有几个PEM公司的产品,以前做出口箱体时剩的,我看了一下,是铝的,是用冷拉棒在自动床子上做的。

楼主:

请问具体厂家地址,谢谢

网友:

是压铆螺母,上面的齿形与槽是为了压如铁板后起防旋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