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拉深时破裂,冲压问题---[图,请教]

楼主(2007-03-08):
如下零件,拉深时在R处破裂,用的是纯铝或半硬态纯铝.现想改为LF21(3A21)退火状态.

/ ]! k r# }3 K0 o0 N

其中,振子1(大锥体)压边拉深后切边,一次拉深,振子2(小锥)自由拉深后切边,4次拉深

.请高手赐教,谢谢 !附图

. L+ L1 H d) ?9 ]4 f6 L

网友:

楼主,同一个问题请不要重复发帖。谢谢。

网友:

楼主,同一个问题请不要重复发帖。谢谢!!

楼主:

哪位大虾,出来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大吓,
 小锥只有第1道工序有压边圈,后面没有
   小第将大锥由拉深成型+切边冲孔,改为大R角拉深+整形切边冲孔,暂未出现拉破,但因大R后,料不够,整形切边冲孔工序未做,现在外形已定,斜面上凹凸现象比较严重
  小锥还没改,是分4次拉深的,每次10mm,最后工序整形拉深破裂,R和斜面连接处,最后工序前的锥顶φ23.5mm,图纸要求18.6mm
恳请高手出手,谢谢!

楼主:

潜水很深啊,哪位高手出来冒个泡

网友:

首先声明拉深没做过,但帮你找了点资料,供参考
铝:低温退火220-250C,保温40-50分钟,高温退火350-400C,加热30分钟,炉冷到250C取出空冷。
拉延件的破裂一般发生在底部圆角与在壁相接处附近,主要原因有:
1材料的质量不好(塑性指标与强度极限低,表面粗糙,有划痕,擦伤等缺陷)
2压边力过大
3毛坯尺寸过大或形状不合适
4凸、凹模圆角半径太小或间隙过小
5拉延系数太小(m总=d/D)或拉延深度太大
6凹模圆角不光滑或润滑情况不好

楼主:

谢谢7楼
调整压边力和模具R,大锥体已出来零件,整形+切边冲孔后,褶皱明显,0.1mm高低差

小锥还没试制,
请问大虾,能拉好不?
呵呵,怎样上传图片啊?

网友:

拉延件四周壁出现皱纹的主要原因;
1压边力不足
2凸、凹模间隙太大
3凹模圆角半径太大
4材料厚度太簿
拉延件侧壁一边出现皱纹的主要原因
1轧制板料厚度不均匀度超差(大于8%)
2凸凹模间隙不均匀
3压边圈沿毛坯直径周边的压力分布不均匀
拉延件在高度方向会产生哪些缺陷
1高低不平--压边圈不平(模轴心线不重合、不平行,)凹模四周圆角不均匀
2周边产生四个凸耳--板料在轧制时产生的各向异性造成的
3高度不够或缺边--毛坯尺寸太小,间隙过大,材料塑性不够,压边力太小
4高度太大--毛坯尺寸太大,间隙太小,压边力太大

凹模圆角过大工件易产生起趋
间隙过大会引起折皱,严重时工件侧壁沿周向出现波浪形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
这方面的工艺经验及资料很丰富啊,能分享更多吗?谢谢啦

网友:

模具间隙可能有问题,造成金属流动不均匀,当间隙过小,阻止金属的流动,压力大过材料强度时,就会产生拉裂现象.

网友:

冲压失败,出现拉裂现象,就是材料、模具、润滑三方面的问题。
1、象11楼所讲,调整模具间隙、提高模具精度。先排除模具方面的不良因素。
2、更换材料及退火处理,且是四段拉伸。排除材料的原因。
3、调整润滑剂,消除褶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