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材料或高分子材料强度和钢铁接近,有么?---[请教]

楼主(2007-03-08):
请问各位大侠:

有没有哪种复合材料,或高分子材料、聚化物强度能达到钢铁级别的?而且摩擦系数低于0.01。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拨冗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碳纤维就可以,强度是钢铁材料的几倍,凯芙拉纤维也行,关键是看你干吗用啊!

网友:

合成石

楼主:

我用这种东西代替轨道

网友:

德国有这种复合材料的滑轨装置,精度不特高,主要是用在腐蚀的条件下,楼主如果想达到钢的强度和使用性能,就要使用碳纤维材料了,但价格贵。

网友:

请看这个网页介绍,是否有用。
http://www.taocheng.gov.cn/servlet/publish/PublishNewsServlet?main_Info_Id=15936&bureau_name=%CC%D2%B3%C7%C7%F8
联系方式:
http://www.tjhitech.gov.cn/kjw_tjxm_biao.asp?code=33

网友:

国内目前商业化的高分子材料强度可达200MPa以上,低摩擦系数, 抗腐蚀,价钱大约在4元/克。
还有没有更好的,俺也不清楚

网友:

南京科光:KG851可以试试

网友:

能請教LZ軌道長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