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变形,直线度超出范围---[图,请教]

楼主(2007-03-08):
请教:有一折弯件折了以后直线度超出范围怎么解决?(目前是手工校平的,板为1.5mm/SUS304,各道弯的角度都可以,但换了08F的材料就不会变形)

网友:

长度是多少啊,这很关键。

网友:

这与材料的机械性能有关,好像不太好控制,我们的好多折弯件也是通过手工来校正直线度的!

网友:

图纸没看到
不锈钢与08F塑性不一样,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直线度超差或角度超差与上下模局部磨损有关,与上下模间距是否等高有关。

网友:

机床的挠度补偿系统有问题~没有补偿正确的参数

网友(2007-07-16):

直线度不良用压平模整一下形就可以了

网友:

传一个附图给你研究一下哦

网友: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是饶度的问题,这是积累误差,是每道折边产生的误差,校正饶度即可

网友(2007-09-07):

俺觉得这是板材的内应力,在折弯后产生的变形,靠折弯机本身难以解决.下料方法也会有影响,剪切下料比切割下料好一些,或许可以换个方向下料(顺向-横向)试试.7楼提供的办法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一折弯件折了以后直线度超出范围怎么解决?(目前是手工校平的,板为1.5mm/SUS304,各道弯的角度都可以,但换了08F的材料就不会变形)

一是你用的下模的V值太小了,在有就是板子在折以前已经是弯了,在没有孔离折弯线距离很近和客户没有对外R要求的情况下你试一下用是板厚8贝以上的下模看看

网友:

我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一个是液压系统的挠度补偿不够,就像五楼说的,
二是,我们去加工的那个单位,12米的折弯机,基本上每天都在工作,模具本身损耗较大,而且它的上下模是一段一段的,本身没办法保证直线度。
出现的情况是两头的尺寸达到了,但中间正偏差值较大,我们产用了在中间出现偏差的地方加薄的小垫片,进行二次折弯,不停地调整,直线度误差在一毫米以内,凑合着用用吧,总比用人拿榔头敲省力。我们折的长度是八米
楼上说的下模V值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V值是跟折边长度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