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铸件加工刀具用哪个牌子?---[请教]

楼主(2007-03-08):
求助:不锈钢304铸件加工刀具

各位车加工高手,我想了解一下车加工不锈钢304铸件,镗内孔的车加工刀具选用什么牌号比较适用.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山特维克不锈钢加工刀具,或是MISUMI加工刀具都行,一般合金刀具都行啊,不一定非要名牌什么的!个人意件,仅供参考!

网友:

不建议用山特刀具,因为价格很高,可以选用便宜的刀片如三菱/还有韩国的.和国产株洲的.

网友:

之前已经有不少帖子谈到此方面的问题了,建议楼主查询一下,您以“不锈钢加工”来搜,会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的。

网友:

yg8可以.

网友:

三菱的VP15TF可以加工

网友(2007-05-16):

w2

网友:

yt813

网友(2007-06-15):

试试看stellram的,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A(2009-04-09):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
车加工用YG8比较好,尤其是粗加工,其抗震性较好

网友(2014-07-18):
引用 网友A: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德国贝克铰刀适合加工不锈钢材质。铰孔刀具一般要韧性好硬度高才可以加工不锈钢材质。有需要请来电咨询洽谈。

网友:
还有三菱的  US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