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机械性能问题,断面收缩率很小---[请教]

楼主(2007-03-08):
我公司现生产材质ZG35SiMn的铸钢件,前时候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做机械性能实验时,抗拉强度和延伸率能达到,但断面收缩率很小,几乎看不到平时的缩颈,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使用有影响吗?

0 {' _. H }2 y, k

请教,谢谢!

楼主:

班主见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太专业了.还是到了保密的程度,没人回答.

楼主:

再顶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回答

网友:

应该没有吧,我们做的托辊就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有几种可能性:

1  C含量偏高,导致断面收缩率减小。

2  Mn的合金化有问题,

3  硫含量高

4  本身尺寸大,导致测量误差,

这种条件下,要看使用性能,在什么地方用。要看冲击值(一般这种钢的冲击值都不够),看差多少,才能决定行还是不行。

楼主:

1。碳含量为0.30~0.35,走的是底线
2。锰含量为1.1~1.4稍微高一点
3。硫含量为0.025以下
4。试棒直径为10mm,长度为100mm。
问题是从成分上看不出原因。

网友:

如果是成分没有问题都在范围内的话肯定是热处理出了问题,温度肯定是低了,从这方面找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插几句  ZG35SiMn的铸钢件,是老产品还是新产品?: [# N' P P& m, t% Q ZG35SiMn的铸钢件属于大型低合金钢铸件,用于受摩擦的零件,热处理状态是正火+回火、调质。  它不属于塑性材料。  延伸率和断面收缩率是材料塑性的<一种现象的二种检测方法指标>,延长了肯定断面收缩了。  延伸率能达到,断面收缩率很小(也许是检测误差,延伸率δ、δ5、δ10数据引用是否出错),我认为应该可用。  铸钢凝固时的冷却速度?铸件去除内应力退火、正火、正火+回火(铸件形状复杂者可在正火后回火,一般铸件不必回火)热处理规范问题?

网友:

楼主的ZG35SiMn的铸钢件试棒直径为10mm,长度为100mm,应选用35SiMn的δ10数据。
不要错用35SiMn的δ、δ5数据来检测。

网友:

记得有碳当量这么一个概念,把其他元素折算到C的含量,分析材料的机械性能。

楼主:

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你好:
ZG35SiMn是老产品,煤机上用于耐摩擦的铸件,为正火状态交货,一般情况下,当温度底时,机械强度就不合要求,我遇到的是机械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都合格,试棒是整体伸长,而非在断口处有明显的缩颈即无断面收缩.

网友(2007-04-08):

恩~~这个牌号有断面收缩率的验收要求吗???
应该说强度和延伸率达到就可以了吧~~~
我对这个牌号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

回11楼
查一下铸件正火后的HB值,建议铸件用退火处理。
铸件试棒是整体伸长,而在断口处没有明显的缩颈即无断面收缩. 我认为是铸件硬度高引起的(即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差)

楼主:

这个问题出现了一段时间后再没出现,我很想知道原因。货已发给用户,目前没有反馈,一切正常。

网友:

回14楼
试棒是什么热处理状态,正火?调质?
试棒是有缩节而在非缩节处断裂?还是没缩节?
脆性断裂,是回火脆性造成的。同热处理厂家说一下热处理回火时要避开回火脆性温度区。

网友:

拉伸性能不合格
淬火程度不同的钢,通过改变回火温度的方法,可以获待相同的硬度,但是其力学性的却有很大差异。
抗拉强度取决于最后回火硬度,几乎不受淬火硬度的影响;而屈服强度、伸长率和断面收缩率不仅取决于最后回火硬度,也与淬火硬度有很以关系,在回火到相同硬度的条件下,这些性能指标随淬火硬度的升高而提高。因此,淬火回火工件不能只控制其回火后硬度,还应检验淬火后的硬度,以便检查工件淬火是否充分,不充分的淬火应作为热处理缺陷重新处理。

楼主:

试棒是正火状态,没有缩节,试棒整体伸长,有延伸率,正火后就交货.

楼主:

今天又发现一个新问题,同一铸件的不同部位其机械性能不同,一个是壁厚25毫米,性能;抗拉715MPa,屈服408MPa,延伸率21%。另一个是壁厚70mm,抗拉540MPa,屈服365MPa,延伸率8%。奇怪的是俩者的金相组织没有差别。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

我认为是正常现象;
机械设计手册常用工程材料的机械性能是试样直径φ25的机械性能数值。直径再大相应数值就要下降。
你单位有这条件,可以试验来验证下。

楼主:

我们是这样加工的:将正火后的铸件,一边喷水一边用氧割的方法取较关键的部位下来,与附铸试棒的性能比较,两者的性能差别较大.我把其他厂做的也这样试,其相差不大.

网友:

个人认为
一边喷水一边用氧气割,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淬火。
在浇铸时就铸二个接近实体的δ25,δ70试棒。
想从实体上取样,建议锯,钻排孔等切削热低的方法。
没搞过试验,但看到过。意见仅作参考

网友:

取样也可用线切割

楼主:

楼上说得对,我们研究了一个下午,准备照你说的办,先排除一下取样过程中的问题。用冷切割的办法来。

楼主(2007-08-09):

今天告诉大家,我们的试验终于通过了验收,机械性能指标达到了内控要求.
最大的问题在于我把正火时的均热时间与保温时间理解成了一个概念,忽视了均热时间的影响.
以前总是铸铸件,热处理仅是退火,这次又学了不少新的知识.

网友:

只要机械性能合格是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2007-09-30):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类似情况,一般是正火时温度不好,冷却速度低造成,改成调质,大为改善,

网友(2008-10-13):
帮帮忙

各位朋友:
      你们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公司生产了一批碳钢件(样品),材质zg230-450,经过做拉力实验
屈服强度、抗拉强度都合格,;只有延伸率不合格,样品含C=0.25、SI=0.26、MN=0.50.这是怎么
回事,帮帮忙.谢谢!我的信箱wanshenghe@sina.com

网友(2012-02-29):
你好,我们是生产汽车零部件铸件,现在生产的ZG40Mn2材料,在正火+回火状态性能满足标准要求,但在调质状态下断面收缩率不满足要求,其他性能合格,在论坛上看见了以前你公司生产的材质ZG35SiMn的铸钢件也存在类似问题,能否给与一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