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6的安装,如下错误---[求助]

楼主(2007-03-08):
各位使用CAD的大侠们:

我刚才安装CAD2006时刚进行到第一步,点安装图标后也就10秒,必须的支持文件都没安装完,就出现提示。说已终止cad2006的安装,详情请查看一个文件,我把这个文件复制如下,大伙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是不是和操作系统有关?我先谢谢大家。

3/8/2007 22:42:16] === Installation started on D3E7F8F455444CA by new ===
[3/8/2007 22:42:25] [Info] Windows Installer upgrade is not required
[3/8/2007 22:42:25]   System Version = 3.1.4000.2435
[3/8/2007 22:42:25] Installation skipped: MSI Runtime 3.0
[3/8/2007 22:42:25] [Info] .NET Framework Runtime upgrade is not required
[3/8/2007 22:42:25]   System Version = 2.0.50727.42
[3/8/2007 22:42:25] Installation skipp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3/8/2007 22:42:25] Installation start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Language Pack
[3/8/2007 22:42:25]   Command = "support\dotnetfx\chs\langpack.exe" /q:a /c:"inst /qb"
[3/8/2007 22:42:28] [Error: 1603] 安装时发生严重错误
[3/8/2007 22:42:28] Installation failed: .NET Framework Runtime 1.1 Language Pack
[3/8/2007 22:42:28] Installation aborted
[3/8/2007 22:42:41] === Installation ended ===

网友(2007-10-13):
当我看到你发的求助  和我一模一样  不过经过努力我解决了
方法是:安装CAD2006第一步后, 单机版安装 必须的支持文件 退出不用管它 进入你要安装CAD的磁盘的文件中 我安装在E盘 就在E盘中打CAD文件夹 找文件夹“acadFeui”,运行“setup.msi”就可以正常安装了,试试看吧。 看明白了吗? 希望你也可以装成功

网友:
下个讯雷在软件里搜索个破解的不是快吗?还没有那么多故障

网友(2008-12-02):
Thank you

Thank you, 用你的方法,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