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总是出现气孔---[请教]

楼主(2007-03-08):
求教:

% ~3 X* b H7 z8 Y; k

用埋弧自动焊机焊两块10mm厚板材的直线,焊缝为什么总出气孔?

谢谢!

网友:

楼主好!

出现气孔的主要原因:1、是由于焊剂不够保护不好;
                    2、焊剂烘干不够;
                    3、焊缝处母材存在氧化铁或锈蚀;
                    4、电流、电压等焊接规范调整不好等。
请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