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柴油机喷油器常见故障的原因和排除方法

楼主(2007-03-09):
135柴油机喷油器常见故障的原因和排除方法fficeffice" />

   {      {  {            }      }                }

序号

故障特征和产生原因

排除方法

1 Y% P% Y V# t N/ w% C% [

1

喷油很少或不喷油

 {

(1)燃油系统油路有空气

排除低压或高压油管中空气

(2)喷油嘴偶件咬死

修磨或更换

(3)喷油泵供油不正常

 V ?9 m

按喷油泵故障排除方法找出原因处理

(4)高压油管漏油

拧紧螺母、油管已有裂缝的应更换

(5)喷油嘴偶件磨损

) ?$ v ?

更换

2

喷油压力低:

(1)调压螺钉松动

重新调整至规定压力,并拧紧锁紧螺母

(2)调压弹簧变形

调整或更换

(3)针阀粘住

 y

清洗或研磨

(4)弹簧座、顶杆等零件磨损

 s

修理或更换

3

喷油压力太高:

4 Z ?

(1)调压弹簧弹力过高

 I

重新调整至规定压力

; b5 _8 h4 h b

(2)针阀粘住

5 a E* M$ a. }- s

清洗或研磨

5 C2 N ^6 X0 L" _; i

(3)喷孔堵塞

清洗喷孔或更换

4

喷油器漏油:

- X6 Q4 ` O+ s. h# \

(1)调压弹簧断裂

更换新弹簧

 i; @' k8 F# W

(2)针阀研磨面损坏

/ r+ l9 \ b

更换

(3)针阀咬死

清理修磨或更换

% B: l6 A3 J u! Y3 X a

(4)紧帽变形

更换

(5)紧帽器体平面磨损

修磨或更换

5

3 t h

喷油雾化不良:

(1)喷油压力低

 ~% }( o9 z

调整至规定压力

 T2 v

(2)喷油嘴座面磨损或烧坏

 i5 J/ b# ?

修磨或更换

/ ^* |% Q/ b X! l

(3)喷油嘴偶件配合面有垃圾

及时修理

6

喷油成线:

5 H/ F- Q c& Z! Q

(1)喷孔堵塞

用直径为0.2-0.3mm钢丝疏通喷孔

 A5 E7 ~* f" {

(2)针阀体座面过度磨损

& g3 {! r) K }, T$ K3 j

更换新的针阀

0 C8 [' u5 x m- W* C

(3)针阀咬死

清洗修磨或更换

 _% E

7

针阀表面烧坏或呈蓝黑色(柴油机过热)

检查冷却系统,并注意更换偶件。柴油机不要长时期超负荷运行

& Q ^4 g; W5 i9 ~

网友:

请问还有其他型号的资料吗?

楼主:

我说的是135型的,其实所有发动机不同型号的故障基本相似,排除方法也可以举一反三。
其他的现在还没有。

网友:

是吗?!  好的 谢谢

网友:

大多数发动机都可以这样推广过去
所以机械故障维修比较好查一点,电器方法可能会有些特殊的
谢谢骆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