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车床(C6140)车四方用的夹具---[请教]

楼主(2007-03-09):
         向各位大侠请教,用普通车床(C6140)车四方用的夹具,大家有没有见过或遇到比较灵活的这种夹具。我司现在都用四爪做,因为零件大小不一,批量不大。做起来夹具要做太多,浪费成本。         各位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有的大侠传图。或照片。说说你们的想法和思维。给点建议。

         先谢过。。

网友:

还是铣方便些

网友:

简单画了一下,应该可以看明白吧????

网友:

这个东西夹具很多
关键是一个尺寸范围的问题

网友:

你最好将要加工的零件图传上来,你那个示意图是夹具看不明白怎么车四方

网友:

6楼的建议很好,这个是最合适的也是最简单的透支方式
原理很简单的。有条件的可以自己做

网友:

6楼的方法仅适用于外形正方且尺寸、位置度要求较高的工件。

网友(2009-04-12):
做一个花盘装夹,车比铣快。

网友(2009-08-18):
楼上的朋友。你能给个图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