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直流电机---[请教]

楼主(2007-03-09):
<>有刷直流电机 是不是已经基本淘汰了?
<>在便携式小仪器中,进行0.001mm量级精度的丝杆传动,他能实现吗?

网友:

用伺服电机吧

网友:

楼主指的是直流伺服电机吧?
1. 直流伺服电机就象人身上的衣服一样,暂时过时了,但保不齐啥时候又平反啦.况且,直到现在有的地方还必须用它呢;至于精度问题,电机本身肯定没问题,但最终精度绝不是一个电机能解决的了的.
2. 在一般制造仪器中,需要位置控制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是小步进电机.
3. 不知道楼主的仪器能售价几何?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即便是这个小丝杠,国内恐怕也不好做吧.
4. 如果没有足够的研制经费,奉劝您把精度降一两个数量级.这样困难就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