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角度线

楼主(2007-03-09):
请叫一下高手怎么在CAD中画像XX度XX分XX秒这样的角度线.

网友:

画好了标注就行了嘛

网友:

输入<+角度即可

网友:

在“标注样式”里面选择“修改”,点“主单位”,再在“角度标注”栏里面找“单位格式”,选择“度/分/秒”,再选择“精度”中的“00d00'00"”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用射线画法,直接输入角度

楼主:

我画了-117度45分的角,标注后却是-117?5'0",还高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5楼的朋友
你的方法如果不用设置一下单位  能画出秒的单位来么??
我没有试过   不过以前用射线的方法记得只能画到度的

网友(2007-05-17):

用xline命令,输入A后,输入角度值,然后再裁剪。

网友:

要设置以后才可以的啊

网友:

在标注设置中先把角度设置好,

网友:

      方法1、你可以先把画像XX度XX分XX秒算为XX.XX度后从同一端点画出长度不一的两直线,然后以两直线相同的端点为圆心旋转一条XX.XX度就可以了。
    方法2、你可以先把画像XX度XX分XX秒算为XX.XX度、鼠标移到下面极轴追踪点右键---设置——把增量角度改为XX.XX度——确定——返回制图——打开极轴追踪——画图时就会知道追踪出XX.XX度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也碰到6楼的问题了,谁能帮忙解决?

网友:

原帖由 发表   输入<+角度即可
.

这个方法蛮好的 谢谢了

网友:

6楼的情况可能是字体设置问题

网友:

格式/文字样式  改一下字体试试

网友(2007-06-17):

什么水平,这也要请教,不要画图算了。

网友:

ss

网友:

@(线长)<(角度)  z分和秒先换算成度.

网友:

在格式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设置成度分秒 然后画线 画直线输入<0d0'00"就好了

标注的时候把标注样式改了就好了

网友:

有苯办法,画水平线,然后用旋转命令啊。我常用,呵呵

网友:

极轴追踪设置添加成你所需要的角度 ok

网友:

将标注格式的角度显示方式改一下就ok了!

网友(2007-07-26):

改一下角度标注的格式

网友(2011-04-07):
指定点——输入@线长度<角度
  s: A" b, s1 }; FOK1 g9 F8 u+ n9 i: }

网友(2018-05-16):
不知道楼主是要问怎么画这个角度的线  还是怎么标注出度分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