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阀会把节流阀给短路吗?---[请教]

楼主(2007-03-09):
帮我看看好吗,在有的书上说单向阀会把节流阀给短路,我不怎么清楚,哪位大哥能不能帮帮我分析分析这个东西的原理,谢谢。

网友:
Re: 请教个问题,好吗?

液压我接触不多,从原理上分析单向节流阀应该是正向时单向阀起作用,节流阀两端压差减小作用不大,逆向时单向阀关闭节流阀起作用。只能说正向时会把节流阀给短路。

网友:
Re: 请教个问题,好吗?

因为油路正向走的时候顶开单向阀,大部分油从单向阀通过了,反向走的时候,单向阀关闭,只能走节流阀,这时候就可以通过节流阀调节油路大小了。

网友:
Re: 请教个问题,好吗?

主要用于需要单方向节流调速的系统中,反方向快速运动的场合中,单相伐会把节流伐短路。

网友:

补充一点,单向阀和节流阀在回油路上做背压阀使用时。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总算是搞懂了

网友:

你讲的可能是单向节流阀吧

网友:

楼上的,我去大学时去过你们场实习,呵呵
国人要加强管理啊,怎么能一个厂区,却差距那么大呢":>
国人要努力,要比他们小日本还细致

网友:

楼上的,哪个学校毕业的

网友:

考虑方向性的。

网友(2008-11-27):
同意此观点:""单向阀和节流阀在回油路上做背压阀使用""

网友:
3楼说的不错

网友:
榆次厂我去过,9点半工人还有课间活动,真的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网友(2009-02-04):
这是可控单向节流阀,来调节执行元件的速度的.建议你学习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