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主板后机床不显示主轴转数---[请教]

楼主(2007-03-10):
我公司一台数控车床换完主板和显卡后重新输入所有参数,其他一切均正常.车床主轴转数起来后,PLC显示1-2转,实际转数301转.且走刀速度是以每转走刀.各位大侠给会会诊是何原因?谢谢谢谢!!

楼主:

故障已经找到,主轴显卡有一触点接触不良,致使各参数显示正常,但转数不显示,切不显示任何报警.

网友:

呵呵,最简单的方法,电话联系卖方,确认问题,不要自己瞎搞,以免出大的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继电器的接触有点问题

网友(2013-03-11):
我刚活中坏的跟你一样  看完你的后我没找到主轴显卡 可以告诉我在什么位置吗

网友:
编码器的线没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