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re的标准件库挂到pre上?---[求教]

楼主(2007-03-10):
求教怎么把pre的标准件库挂到pre上

) c( M1 a- {; A r

今天从网上下了个pre的标准件库

8 B9 v3 y E! K; e# z

请问怎么挂到pro-e上??

网友:

好象不需要挂,在你做装备图的时候,需要用到了,随时打开就行了,你可以把那个标准件库放到电脑任何地方,只要你能知道路径就行。

网友(2008-05-05):
proe pro/e标准件 EMX5.0 PDX2.2

不如去买一个,淘宝上搜”pro/e 标准件"一大片,我就是买的,很好装,还可以扩展呢,省心.比网上流传的全了许多,还有许多其它的。

网友:
一般用到两种方法,一种是那种search file的方法,就是把标准件库的所有目录都添加到search file中,装配中直接调用;一种是用catalog的方法,也就是在open file时可以看到目录结构的那种。

网友(2008-08-07):
楼上的说详细些

前几天从论坛上,下了一个,怎么也用不了,正郁闷中,请楼上的详细的讲一下,我等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
安装好后,在插入里面就可以调用标准件了

网友(2008-11-11):
根据你采用的标准件库的不同使用方法是不一样的,我在2001版和野火2.0版中使用过两种不同的标准件库,一种需要在config.pro 中设置一个参数选项,即把用户库选项指向你的库文件安装的文件夹。然后才能使用,不需要搜索设置。第二种是软件商专门制作针对野火使用的,安装后经过注册(D版),在装配设计中菜单上会有标准件菜单一项直接到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