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中宏程序,终止角和起使角是如何换算的?---[请教]

楼主(2007-03-10):
请教在FANUC中宏程序的使用 我用的是 B类编程方式

5 \9 H: h x: C9 L) l% H

不知道里面的终止角和起使角是如何换算的 好象编的时候和图纸所标的不一样请教

网友:

你说得再清楚一点行吗?什么意思?
举个例吧:
#1=1 ;  //起始角
#2=360;   //终止角
WHILE[#1LT#2]DO1 ; //判断
……
……
……
#1=#1+1;
END1
就是变量与自变量的计算

请同仁们赐教

网友:

可以用三角函数表达SIN ,COS,TAN,等